修改封装遇到问题,在线等待!!!

楼主(2011-09-20):
我在修改IC,将焊盘增大,改好一个,其他的用step and repeat做,可是删除时却报警,pin1 already exists on the board-loaded decal and cannot be deleted.edit the decal from the library manager instead,我是选中封装,右击,edit decal编辑的,可是从file library 里修改不会出现报警,但改好后pcb里的封装没有更新过来!请教各位怎么回事!在线等待!!!!

网友:
直接进入封装里修改不能删除焊盘,删除时会报警,最好是在库里修改然后另存其他名字,再通过ECO更换元器件即可。

网友:
Edit Decal中不能删除。采用楼上朋友的方法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不过再问一下,我现在用的是9.2版本的,以前2005的时候在edit decal中可以直接操作的,难道是版本升级的原因吗!!

网友:
进入到封装库里面去改,如果你现场改封装时删除PIN是不可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