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急。。。。。

楼主(2011-09-20):
我要定义一线网络为BUS。为什么弹不出这个菜单
按教程和方法做的就是不行,搞好久了。。。。。

楼主:
怎么没人呢,我用是15.5,急啊,在线等。。。。。。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
1.确认在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右下角出现cmd:idle)
2.执行setup----Electrical constraint spreadsheet...
3.选中net右击出现如你贴的图片
GOOD LUCK !

网友:
    你必须保持前面板是done的状态时后边就可以设置了……

楼主:
    还是不行,应该是软件问题,在上边一行菜单栏才找到相应的功能

网友:
    在前面板高亮你需要的线,然后在后面板右键点击会出现你这个框啊……你试试

网友:
    1.要选到Net-->Routing-->Relative.....这项下面才会产生
    ,,,,,
    2.如果只是把NET 给予BUS 属性,可以在
Edit-->Peoperties,  在FIND里面只选NET,然后在板子上选你要给BUS属性的NET, DONE后会弹出对话框,左列点选BUS NAME,填入你要给你BUS NAME 名,Apply-->OK就可以了
    我不能直接贴图,看附件图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反复搞了一下,确实不行,不过问题也解决了,在上边一排菜单找到了相应的命令.应该是软件没有破解好吧,文件回家用15.7的版本打开一切正常,第一次用这个软件就要画一个4片DDR3,6层板,压力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