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求助!!!!!

楼主(2011-09-20):
用multisim做的一个差动放大器,按照教程画的一个图, 图中电压表显示的应该是0V才对啊,为什么显示为负呢,我加大R4的阻值电压有升高,但是还是为负,实在是想不通啊!

网友:
    我依照你的原理圖,用ORCAD PSPICE 做仿真,結果相近,看來應該是你的原理圖畫錯了,才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結果請參考圖片。

网友A:
    如果將你的原理圖上的 R1=1K , R4=1K ,R5=100K ,則 XMM4 電壓應該接近於 0V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將你的原理圖上的 R1=1K , R4=1K ,R5=100K ,則 XMM4 電壓應該接近於 0V 吧!

    根据你所说的 我想了一下,出现的原因可能是R4的阻值太大,而三极管发射结导通电阻和R5串联的总阻值相对R4太小,结果就相当于R1和三极管的发射结进行分压,所以才回出现之前的状况。不知道我思考的对不对?

网友A:
    我想應該說是" R1 和 R4 的確是三極管的 B 極分壓電阻,B 極分壓會受到 E 極的 R5 大小所影響 "。

网友(2012-01-05):
引用 网友A:
我想應該說是" R1 和 R4 的確是三極管的 B 極分壓電阻,B 極分壓會受到 E 極的 R5 大小所影響 "。

B极分压受到R5的影响 。。。能具体分析讲讲么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