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PCB中怎样快捷地将器件从顶层移到底层

楼主(2011-09-20):
如题,我想移很多元件,目前只会右键点元件,然后在选择bottomlayer,这种方法只适合单个元件,我想移很多元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选中需要移动的元件,按下F11键,在层“layer”中选择需要的层即可。

网友B:
你选中要移动的原件,鼠标拖起来,然后按下L键

网友(2011-12-07):
引用 网友B:
你选中要移动的原件,鼠标拖起来,然后按下L键

用了这么多年,失败,顶起来,真是好办法

网友:
    两个方法都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选中需要移动的元件,按下F11键,在层“layer”中选择需要的层即可。

    这搞得定吗,我试了下,好像不行

网友:
    用全局编辑也可以的。

    回4楼,可能你的书没写,或你看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搞得定吗,我试了下,好像不行

原来是AD软件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AD软件才可以。

DXP2004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