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电路你还记得吗 本人每天发布三个简单电路 温故一下学校里的知识

楼主(2011-09-20):
    这些都是在学校里的东西  你还记得几点  解释一下几点 :
1  电路类型和作用
    2 PCB布局布线设计要点
    图一:

D1 的作用是什么
    图二:

    R1 的作用是什么
    图三:

    Z1 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不记得学校学过什么了,如果不算逃课,上网,考试的话

网友A:
    D1是续流二极管,防止继电器的反向电动势损坏其它器件。
R1是匹配电阻,通过限流来抑制过冲。
Z1为稳压二极管,用于稳压要求不高的小功率场合。
    哈哈!这个题目好,有回到学校的感觉了。

楼主:
    版主果然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是续流二极管,防止继电器的反向电动势损坏其它器件。
R1是匹配电阻,通过限流来抑制过冲。
Z1为稳压二 ...

100分!~

网友:
    在学校里面的时候纯没有学习,天天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所以就知道第三个图的是稳压的,别的都不知道,
    受教学习了,呵呵

网友:
    有意义的帖子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
    还好没忘,hoho

网友:
    第三图:Z1 15V能起作用吗?

网友:
    很好的帖子!!!

网友:
    好像第三幅图 ,起不到稳压作用

网友:
    图三,应该可以吧。保证过来的电压大于击穿电压,然后击穿,把电压嵌位在12v。
    个人见解,不要拍我啊。。。。

网友:
D1:是通直隔交二极管,防止继电器的反向照顾其它器件不受到影响,起到保护作用!
R1:是配置电阻,主要是限制过流,防止电流时高时低!
Z1:过压二极管,主要是防止反向和过压,限流。

楼主:
    呵呵 看来这个还是太简单了 等下发个 难一点的

网友:
    好像还有个问题没回答啊  2 PCB布局布线设计要点

楼主:
    大家没注意啊   我下次发帖的时候   把问题写大一点

楼主:
    大家没注意  我下次发贴的时候 写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没注意  我下次发贴的时候 写大一点

    呵呵,谢谢楼主

楼主:
    大家一起学习吗

网友:
    连似曾相识的感觉都没有

网友:
    哈哈哈。。 你看。。这。。不懂。。

网友:
    很好,期待明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