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敷铜,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09-20):
我的敷铜铺完后,里面有很多线,我是新手,请问各位怎么弄啊?多谢多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图片怎么高步上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怎么高步上来呢?

覆铜怎么会有线?如果是死铜的话,在覆铜时将remove dead copper打钩就行了!

楼主:
请教各位敷铜的设置怎么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敷铜的设置怎么设呢?

主要就设置三个红色框里的参数,其他都是默认的。
这是我比较常用的设置,欢迎大家互相探讨。

网友:
如果上述方法还不行的话,画一个相同形状的LAYOUT,再重新生成铜皮即可。

网友:
错了,是KEEPOUT。

网友:
主要设置在规则和楼主这幅截图上。上传两份自己的小总结,写的不好,指正,大家讨论,但不要指指点点。谢谢

Altium Desiganer全局属性编辑.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