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路分析

楼主(2011-09-20):
    这三个电路是什么电路  布局有什么要求

网友:
    1 电源输入滤波
    2有源时钟电路
    3继电器

网友:
    1,电源线走线铜箔要宽,整机的电流要从这经过。注意大电解的地线处理,DC座的EMS等。
2,有源晶振的第三脚输出信号线最好包地。晶振下面不要走线,最好是地。
    3,继电器远离主控IC或其它易受干拢的电路,D1,SW1等处最好并一个104的电容。

网友:
    楼上评得比较好。。

网友A:
    晶振的地是否需要和其它的地隔离?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的地是否需要和其它的地隔离?

最好与要供给的芯片的地是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小系统。信号与地回流路径要同等看待。

网友:
    时钟信号是一个噪声源,是否可以用一个隔离带,将其对地平面的影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不是完全与公共地隔离,而是让时钟的地与芯片时钟输入引脚附近的地相连。

网友:
    3l是正解,100M晶振已经挺高了,注意模拟地和数字地的split,继另外电器和主控ic要隔离

网友(2011-11-21):
    电源电路,注意布线要宽,放置在板子边缘。
    时钟电路,注意和其他模块的距离。
,继电器远离主控IC或其它易受干拢的电路,D1,SW1等处最好并一个104的电容。

网友(2012-02-22):
    基本上都分析完全了 观望 观望 呵呵

网友:
    这个 论坛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