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M350的问题

楼主(2011-09-20):
CAM350导出PDF档案时,PAD和线都是空心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
此贴必火,先占位支持了,谢谢分享

网友A(2012-06-24):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

在cam350中,按F键转变成实心,再打印pdf,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cam350中,按F键转变成实心,再打印pdf,就可以了

下班回去再试试看,好像昨晚有试过也不行!要打印PDF才能看得到吗?

网友:
    在打印设置的时候,把Filed features勾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