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的元件换层

楼主(2011-09-20):
AD9中的元件换层有三中方法:
1、双击元件,在layer选项中选择Bottom Layer或Top Layer(适合单个元件)。
2、选中元件,按住鼠标右键不放,再按L键即可换层(适合单个或多个元件)。
3、选中元件,点击右下角中的PCB——>PCB Inspector 打开PCB Inspector ,在layer中选择Bottom Layer或Top Layer(适合单个或多个元件)。
初学者,希望能跟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A:
还有e m i组合键,也可以在customize里自己设置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e m i组合键,也可以在customize里自己设置快捷键。

谢谢,我刚试过了,很好用,直接选择一个或多个元件,然后输入e m i 选中的元件就换层了。谢谢你

网友:
楼主的3个方法挺全面,,学习了!另外一个快捷方法:或 者选中多个元件后按F11键,修改元件的层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e m i组合键,也可以在customize里自己设置快捷键。

按照这个方法,元件的位置好像是沿着X轴或者Y轴翻转了,不是在原来的位置上换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方法,元件的位置好像是沿着X轴或者Y轴翻转了,不是在原来的位置上换层。

是的,我现在已经改过来按L了,还是L好用。
是因为以前不知道,就一直用E M I,学习多重要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现在已经改过来按L了,还是L好用。
是因为以前不知道,就一直用E M I,学习多重要啊,哈哈。

 哈哈,还得向你请教呢!也希望你能多点分享你的经验吧!

网友(2015-06-03):
第二条中,应该是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再按L键换层吧!

网友:
第三条中,M...I就可以吧

网友:
第二种最爽,想放顶层放顶层,想放底层放底层,按一个L键的事儿。毕竟,布局之前,你也不晓得哪些在底层,哪些在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