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中怎样查找丝印的标识

楼主(2011-09-20):
s+原件名只是查找元件,但是元件的丝印标识怎样查找?

网友:
你移动元件,丝印就跟着移动了啊,不就区别开了么

楼主:
不是想移动,是想看一下班子里是否有某个丝印标识

网友:
先移动,再撤销,不就得了~~~~~~

网友:
如果此丝印不属于REF属性的,就将所有元件的REF隐藏。也将其他与丝印不想关的层显示关闭掉,只留丝印的显示层,不就可以了么?
你懂的。

网友:
SS+零件号,选中元件,相应的丝印也会高亮显示,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SS和零件号间有个空格

网友:
女士们,先生们:这个问题要好好运用你们的在线资源管理器功能,你想找谁都可以Y!不要让它寂寞太久!

网友:
我一般是通过颜色设置来方便自己检查丝印。比如隐藏布线、隐藏其他层,单独检查一层。如此检查,一目了然,非常容易查出丝印问题。
如果,实在要一个个都查,只能照楼上的图那样,R1、R2逐个查了。
其实如果养成了良好、规范的建库习惯,元器件丝印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楼主的担忧,可以免检。
真正检查丝印,应该是检查Text标识,比如电源正负、接口说明之类的地方。
如果没有好的习惯,甚至不知道任何建立规范的库,那就有必要学下LP Wizard。

网友(点评):
丝印是后加的text标识,看来没有简便的查找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