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个图,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2011-09-20):
如上图,我现在规格书给我这些尺寸,请问大虾们,我所建焊盘的尺寸是不是依宽0.75及高是0.4的这个尺寸来画(右下角)
谢谢各位,帮忙解答一下,我刚学的,想建库,但是我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基础

网友:
PCB  四个焊盘的长设为0.75mm,宽设为0.4mm,然后,把长的中心间距设为1.85mm(0.75+1.1),宽中心距0.8mm(0.4+0.4),再画一个外框就OK了

网友:
    右下角的就是PCB封装尺寸。

网友(2013-07-18):
    右下角是芯片厂家推荐的封装尺寸,按这个来建就可以了,计算方法如4楼

网友:
    右下角的那个图就是焊盘的推荐尺寸。你按着那个来画焊盘,放置焊盘就可以的。

    如果没有推荐尺寸的时候,才要根据ipc7351上面表贴焊盘尺寸计算来加,不过基本上X方向加0.5.Y方向0.2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