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ign color 与 move 命令器件的颜色变化 求解:

楼主(2011-09-20):
assign color 与 move 命令器件的颜色变化

如上两个图,我把电容两端的网络设置了第一个图的颜色。
而为什么我用move命令的时候,却变为了第二个图的颜色,怎么让这两个颜色统一呢?需要什么设置吗?
 另外,我鼠标的十字架移动到pin上时,就会显示我高亮的颜色。我想把高亮去掉,怎么设置啊?不喜欢鼠标移动的时候,颜色一闪闪的。
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控制面板里的find全部off我不信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面板里的find全部off我不信还亮

你的方法很强大、很BT。干脆不用Cadence岂不是更不亮。。。。

网友B:
    楼主用的是16.5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16.5么?

    Cadence16.3

网友:
    时代不同,男女都AA制,整的软件也开始各负其责!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dence16.3

    没用过16.3 我倒是装了16.5但是很少用我常用15.5,好像16.X系列的会有取消你鼠标跟随高亮的选项setup-application mode-none可以取消这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16.3 我倒是装了16.5但是很少用我常用15.5,好像16.X系列的会有取消你鼠标跟随高亮的选项setup-a ...

哦,谢谢
    我再请教一下,我记得之前用15.5加规则的时候,physical和spacing都有效。
    用16.3我把region规则设为了BGA0.5,为什么只是线宽变为了3mil,而线距的规则仍然是default规则呢?不会是我还需要一根根的去spacing规则去设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我再请教一下,我记得之前用15.5加规则的时候,physical和spacing都有效。
    用16.3我把region规 ...

你规则设好了但是你给线加属性了么?没加的话是按照默认规则(default)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