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原语使用求帮助

楼主(2011-09-20):
今天初次调用xilinx的ibufds(差分转单端)原语
  刚开始程序如下: module aaaa(input in_p, input in_n, output cout, input clk);
                                    reg cou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BUFDS #(...)  bbb(.O(cout),.I(in_p),.IB(in_n));
                                            end
                                     endmodule
   综合出错

  把always 语句去掉 ,综合成功,编写testbetch, 仿真波形是连续调用原语输出的结果。而不是只调用了一次。
那位能帮忙解释下。。 谢谢!!!!

网友:
IBUFDS 的使用和使用底层模块是一个道理,当然是不用always的。至于连续调用,那是肯定的,因为只要你给激励它就会有输出,你的TESTBENCH中给它多长时间激励它就会运行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