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AD画的板框导入到AD9中?

楼主(2011-09-20):
如何将CAD画的板框导入到AD9的PCB板中,各位高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
    现在CAD中将板框都设置在同一个图层当中 比如0层,然后保存为DXF格式。打开AD9进入到pcb界面,点击file下拉菜单,选择improt,如上图。选择你刚保存的CAD图档,点击OK,进入图层对应和单位设置,将0层对应成keepout layer 就可以了

网友(2011-11-22):
    为什么我导入后,里面的图像比例不对

网友:
    你导文件的时候是不是单位没选对呢?如下图:

网友(2021-06-13):
    这是哪个设置项选错了吗?卡在这了,就大佬解决,谢谢。6 V" Z1 f( n9 `* ?

网友:
    发来我给你导入再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