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路的温故 温故知新 二

楼主(2011-09-21):
    解释一下两点:
    1 电路类型及作用
CB布局要点

说明该电路的布线规则(嘿嘿... 这个比较简单估计大家都会的  下面的就有点难了)

    BT1的作用

    U17的作用

网友:
    求解释啊!

网友:
    1、usb 接口
2、rtc + 电池
    3、clock buffer

网友:
    1,usb差分走线. 其它不懂.

网友:
    被骗进来了

楼主:
    骗进来了  ...

楼主:
    今天怎么没有人响应啊  昨天还有很人顶
  难道今天的  原理图太难了  ...  希望大家顶起来

网友:
    图一:应该有防静电的元件吧
图二:rtc  到底什么作用? U5的原理  ... ...
图三:三楼提到clock buffer  U17的原理 ... ...搬个小板凳 坐凳高手~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想干什么:
    1 就是usb,差分线上最好加静电防护,信号地和壳子地根据情况可以隔离,也可以不隔离,一般会用vubs,很少直接接+5V,其实V-Bus也是5V,usb控制90欧
    2 RTC+无源晶体+I2C,布局,就是注意一下无源晶体下面不要走线,貌似没其他注意的
3 就是一buffer,一区4而已

楼主:
    让大家  温故一下  以前的知识
       也让 不知道的 同学 学习学习  自己 也随便学习学习
         明天还有的 啊  一天会比一天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大家  温故一下  以前的知识
       也让 不知道的 同学 学习学习  自己 也随便学习学习
             明天还 ...

 楼主不公布一下参考答案???

网友:
    公布一下参考答案

楼主:
    呵呵 我也 不知道 发上来 给大家学习 也给自己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