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74X 出GERBER,VCC和GND层用负片,过孔要不要做FLASH焊盘呢?

楼主(2011-09-21):
    1。用RS-274X 出GERBER,VCC和GND层都用负片,过孔要不要做FLASH焊盘呢?
2。谁有关于RS-274X出GERBER注意事项的文档呢?急

网友:
    可以不做FLASH(全连接),但反盘一定要做。

网友:
    不建议用负片,个人习惯都用正片 ,负片有隐患... ...(如果你懂得很多那负片也没啥问题·····)

楼主:
    请问"反盘"是什么?

网友:
    负片的话要用flash或者全连接也行,正片的话只要在铺铜属性里选择铜皮的连接方式与线宽就可以了,但是盘或者孔的隔离一定要设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反盘"是什么?

    antipad

网友A:
    只习惯正片的兄弟是不是没做到16 20层 20000pin以上的高密单板,这样的单板你全用正片,那我不仅佩服你,更佩服你的电脑。。。。。

楼主:
    过孔不做FLASH的话,在CAM350里边就看不到相同属性的过孔了。比如GND的过孔,在负片GND 层就看不过孔了,这样板厂加工是不是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习惯正片的兄弟是不是没做到16 20层 20000pin以上的高密单板,这样的单板你全用正片,那我不仅佩服你,更 ...

    强烈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