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安装问题

楼主(2011-09-21):
安装v13版本的HFSS
问题如下:

Security Message
Error: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hfss_desktop
           invalid(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flexlm error 8

我电脑上安装上了 siwave 4,是不是和这个冲突?

网友(2011-11-2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谁能解答?

网友:
RE: HFSS安装问题

对于license冲突来说安装时最好ansoft的软件最好分成每个产品一个安装文件夹,然后把每个产品的license放进每个产品的安装目录对应的地方,这样不会起冲突,比如ansoft-siwave-ansoft-admin-license,ansoft-hfss-ansoft-admin-license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