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不能画constraint area

楼主(2011-09-21):
大家好!

      我的allegro中突然不能画特殊区域的shape了,不知道咋回事。出现警告如下:line fonts other than solid are not allowed on this class/subclass。 怎么办?

      我看了class--board geometry,有constraint area。

楼主:
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求助  谢谢

网友:
DB check 试试~

楼主:
运行DB DOCTOR 没用!

网友:
那就复制一个过去试试~

网友:
在修改~ 大小~形状~

楼主:
没法复制啊,这个PCB里没这样的area

网友:
先把rule 设置好~   其它板子导出 ,再倒入到板子上~  哎~ 但愿可以了

网友:
只能这样先救急,但愿时候能找到问题所在~ 记得共享

网友:
line fonts 选择solid,实线。

楼主:
又可以了,我啥都没改。只是重启下机器。 怪哉!!!

网友:
重启下,可能是机器问题。

网友(2011-11-20):
请问这个具体怎么设置,我按网上说的设置,可是还是不能实现,我使用的是16.3,麻烦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没办法,像这种偶然问题,Allegro种经常出现,个人认为是bug问题,重启Board file或重启机器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