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教高手:SIwave 5导入文件出错!

楼主(2011-09-21):
刚装了siwave 5,导入pads文件 或 ODB++文件均出现如下错误提示框,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用SIwave 4.0的同样有此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了!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请问SIwave 5.0 哪有的下

网友:
    lz哪里有siwave5啊

网友:
    信息裡面的路徑下有一個log文檔,開啟看一下就大概了解了

网友:
    如果你破解的文件用的是4.0.

    可以用4.0导入,用5.0打开,可避免此问题.

网友(2012-07-19):
    6 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