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重提,关于出GERBER时层不能对齐问题???

楼主(2011-09-21):
新建文件夹.rar (929.85 KB, 下载次数: 62)       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专业,我研究了一下午,但我还是没能让我的板子出GERBRE时层层对齐。看了高人“JIMMY”之间写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也学着把原点放到左下角3000mil以外的,没有任何东西的地方。但我发现还是不行。主要是阻焊层,助焊层,丝印层偏位了。后来我就到CAM350里面去改。但是CAM350里丝印层又无法对齐。其它层都可以。我现在把文件发上来,请高手帮忙看看为什么对不齐,先谢谢啦!

网友:
已经帮你对齐了,貌似过孔有问题啊!看附件!
把OFFSET值全部设计1000就可以了。

网友:
把你的坐标原点设在板子的左下方,不要在板子上,你再输出cam试一下~~~~~~~~

网友:
还是不知道具体操作的方法,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附件中是修改好的范例!请参考!

如果打不开用转换的*.asc导入,这是最低版本5.0 Ascil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情帮助!!问题在你们的帮助下我己解决,并理解。主要是因为我之前把图层的位置设置成“centered”,而正确的做法是设成offset,并且把Y-offset,X-offset设成最少100以上,而且还要注意单位,单位如果是用毫米,设成1000就不行,会超出范围。希望再有不明白的兄弟能在看到我的问题的情况下也能得到解决。

网友:
原来你还设置为centered...

我只要按默认的off set,再将原点设置在离板外左下角3000mil处就没问题的.

网友:
明白我以前的问题了,有学一招!

网友(2012-11-07):
那钻孔层还是没法对齐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所有層(含钻孔层)的OFFSET值全部设计為10000,都可以對齊喲

网友:
    原來我也犯了這錯誤,學習了.
    謝謝!

网友:
    試過了,各層的OFFSET座標設置一致後再CAM350檢查確實都對其了.
感謝教導!

网友:
    mark 一下" M' p; |' b# X8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