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能修铜的快捷方法(询问)

楼主(2011-09-21):
AD中能修铜 能使直角直接变成钝角吗?有什么快捷的方法?【而不是重新再铺一次铜。】

网友A:
倒角处理!

网友B:
Slice polygon pour指令可以用線段切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角处理!

你的倒角处理是什么个操作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lice polygon pour指令可以用線段切銅

嗯 这个是也可以处理 但是感觉也有点麻烦  呵呵  还是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这个是也可以处理 但是感觉也有点麻烦  呵呵  还是谢谢你

导成圆角或4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成圆角或45度

正在学习中,请问如何操作呢?谢谢

网友C:
知道解决的办法了
选中铜皮,右键后打快捷键Y V(详细操作是选中铜皮,右键后选择 Polygon Actions->Move Vertices)就可以修改铜皮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解决的办法了
选中铜皮,右键后打快捷键Y V(详细操作是选中铜皮,右键后选择 Polygon Actions->Move V ...

高手 !  非常给力!! 非常感谢

网友:
你们的AD是什么版本啊,怎么我的没有Polygon Actions这个选项呢

网友:
选中铜皮。快捷键M+G。效果和YV一样。。。。

网友D:
请问我的铺铜的边框为什么都歪歪扭扭的,不是一条直线,这个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的铺铜的边框为什么都歪歪扭扭的,不是一条直线,这个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你截个图来看看   应该是拉边框的时候没拉好

网友E:
我只知道用polygon vertices可以修改铜皮形状但是改为直角容易,将直角改为斜角就很麻烦,也很想知道快捷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知道用polygon vertices可以修改铜皮形状但是改为直角容易,将直角改为斜角就很麻烦,也很想知道快捷的 ...

你拉成直角之后  用P+Y 画一根直线 切割铜就好

楼主:
修铜请参照帖子: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445-1-1.html

网友(2012-01-06):
具体怎么操作啊  怎么我的都不管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