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片中可以不设置anti-pad和热风焊盘么?

楼主(2011-09-22):
正片中可以不设置anti-pad和热风焊盘么?
  i. `6 o; |$ R困惑中。

网友:
anti-pad和热风焊盘只在负片层起作用,正片工艺可以不设置

网友:
完全不需要

网友:
没什么事,就设成正片

网友:
    RS-274x,出图,GND和VCC用负片,Thermal relief那项VIA要做FLASH 焊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