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 三 简单电路的理解和布局要点

楼主(2011-09-22):
Q4的作用

    U30的作用

变压器的作用

以上三图 是什么电路  布局要注意什么.

网友:
    顶楼主,不错:学习
1 不太明白作用,作为gate管教使用
    2 光耦吧,布局布线前后隔离最好
    3 隔离防护,变压器下面掏空,不穿信号线,初次级分区布线,初级端可以全部掏空不控制阻抗,也可以整块保护地处理

网友:
    Q4的作用:N沟道场效应管,12v~30V/ 0.85A 0.5W;(基本布局没什么要求,只要不短路)!
U30的作用:是属于光耦控制器件;(布局布线输入和输出要隔离开来)!
    变压器的作用:主要提供各路低电压电路的所需电压(输入要注意爬电距离)!

网友:
    1、poweron的电平应该不足以直接开启NMOS管所以用Q4来驱动,注意栅极远离干扰源;
2、光耦隔离,看图感觉是做电机驱动,干扰大,小信号和驱动端要做好隔离;
3、看不清楚图,但是从连线看信号线有屏蔽层,估计是类似以太网变压器一类的东西,降低EMI,进行电平隔离。要注意前级和后级各自的阻抗匹配及接口外壳接地。

网友:
    占个板凳,学习下~

网友(2012-06-07):
    Q4起开关作用,u30是光电隔离器,俗称光藕隔离,输出与电源,电机是感性元件防止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