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为什么我的sigxplorer为甚么没有预加重选项?

楼主(2011-09-22):
analyze----------channel analysis 及S generation 没有。我的是16.3版本。

网友:
你是不是用错编辑器了,你用那个PCB SI GXL试试。

楼主:
3x  国内控制PCB粗糙度的有哪些么?

网友A:
表面粗糙度在高频,长传输线的情况下值得考虑,目前来看10Gbps以上的背板,完全值得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粗糙度在高频,长传输线的情况下值得考虑,目前来看10Gbps以上的背板,完全值得考虑。

能提供几个厂家么?控制表面粗糙度的?

网友A:
表面粗糙度只跟板材厂商有关,跟PCB制造厂商关系不大。一般来说,只有好板材,才会用低粗糙度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粗糙度只跟板材厂商有关,跟PCB制造厂商关系不大。一般来说,只有好板材,才会用低粗糙度铜箔。

"表面粗糙度只跟板材厂商有关,跟PCB制造厂商关系不大".我的意思是研发人员给PCB制造厂商,PCB制造厂商再找板材厂商。所以问题没解决。板材厂商有哪几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粗糙度只跟板材厂商有关,跟PCB制造厂商关系不大".我的意思是研发人员给PCB制造厂商,PCB制造厂商再 ...

不明白,你是想弄清楚哪些厂商提供低粗糙度铜箔吗这个除了板材厂商,还有铜箔厂商。典型的板材厂商如Rogers,Panasonic,Iteq,铜箔厂商如三井,南亚等。

楼主:
不愧版主。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面粗糙度只跟板材厂商有关,跟PCB制造厂商关系不大。一般来说,只有好板材,才会用低粗糙度铜箔。

跟PCB vendor还是有关系的,很多PCB厂现在都会有在压板前作oxide的这一道工序,为的是加强铜和pp的咬合,但是恰恰牺牲了粗糙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PCB vendor还是有关系的,很多PCB厂现在都会有在压板前作oxide的这一道工序,为的是加强铜和pp的咬合, ...

制造当然跟板厂有关系,现在板厂大部分时候还是默认普通铜箔。至于棕化工艺,当然会增加粗糙度,对损耗自然是有影响的。

此外,在仿真的时候,不同的粗糙度模型,和实测的结果的切合度还是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