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有人做过色散分析么?

楼主(2011-09-22):
高于10G的信号,要作色散分析,不知道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么?

网友:
帮忙顶起来。
期待高手的介绍

网友:
WDP?这个是要借助Matlab平台进行分析的吧

网友:
色散的问题在光纤中非常严重,事实上当速率高到一定程度,铜导线中的色散也不可忽视,这个在Bogatin的书中就提到啦。

传播速度随频率变化的现象称为色散,有2种原因引起:与频率有关的介电常数Dk和损耗正切Df。色散效应使得高频分量比低频分量传播快。时域中,快速上升沿先到达,接着是慢速上升尾巴,使得上升边沿明显变长。这是固有的影响。但在通常的应用中,通道中的损耗会造成上升沿的明星退化,从而使得色散效应不那么重要。

网友:
色散让我想起了三棱镜可以将白色的光分成7种颜色。
在光学中色散的实质是光线始终沿着光程最小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