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问题

楼主(2011-09-22):
覆铜的时候,最终的铜皮应该是与其他网络的走线隔开的吧?我用动态覆铜,结果铜皮和走线是连在一块儿的,这个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说明你不是用的动态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不是用的动态铜

我用的是动态铜啊,对焊盘和过孔都自动避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动态铜啊,对焊盘和过孔都自动避让了

只要使用动态铜,就可以自动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使用动态铜,就可以自动避开

但事实就是对走线没有避让啊,所以费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事实就是对走线没有避让啊,所以费解

对孔都自动避让,是不是走线和铜是同一网络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孔都自动避让,是不是走线和铜是同一网络名?

没有啊,我铺的是地铜,走线有很多,网络都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铺的是地铜,走线有很多,网络都不同的

我也碰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呀,可能参数没设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弄呀

网友:
    碰到过走线是弧形时,铜有些就不避让,出现这种情况时,可用SPECCTRA导一下,再铺铜就会避让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铺的是地铜,走线有很多,网络都不同的

    我后来设置了一下距离,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后来设置了一下距离,就好了

    请问是哪些距离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哪些距离影响的?

    shape操作下有个动态覆铜的操作,在里面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