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ADS的 Layout和 Router中如何调节mouse的移动灵敏度和转轮灵敏度

楼主(2011-09-22):
求教:pads的 Layout和 Router中如何调节mouse的移动灵敏度和转轮灵敏度。!!谢谢!!!

网友A:
换一个罗技鼠标 . 15元的跟150元的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网友:
需求大于推销,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罗技鼠标 . 15元的跟150元的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哈哈
同样鼠标问题,刚换了个RAP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