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651.22821

楼主(2011-09-22):
分享最新版altium designer 10.651.22821下载地址!

追逐Altium公司的脚步,分享最新版Altium下载地址!!

http://dl.dbank.com/c0xszn9n0h

更新太快。

Updated plug-ins from release 10.600.22648 to 10.651.22821
Date: 15 September 2011

System Components: Altium Designer Base
5294         Display the license Subscription Status and date.
System Components: Altium Designer Installation System
5294         Display the license Subscription Status and date.
System Components: Altium Designer Localization
5041         Japanese localization of Altium Designer updated. View BugCrunch report #898.
5056         Simplified Chinese localization of Altium Designer updated.
5057         Korean localization of Altium Designer updated.
5365         Traditional Chinese localization of Altium Designer updated.
5376         French and German localization of Altium Designer updated.
System Components: PCB System
4846         When creating a PDF in the OutJob from a 3d Print job, the PCB editor no longer keeps the board flipped. View BugCrunch report #387.
5258         Streamline the operation of "Configure Physical Nets" batch dialogue so it allows multi-selection & update of multiple rows & also speed-up the display of the RMB pop-up for design with more then 500 nets.
5298         A crash that used to happen while resizing split planes by moving track vertices will no longer occur.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Importer - allegro
5268         Allegro Importer - A recent modification to correct import of differing Top-Mid-Bottom pad shapes impaired proper creation of some single-layer SMD pads. Single-layer SMD pads are now imported correctly.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Importer - PADS
4862         PADS Importer - Pad and via test points are now detected and properly processed during import of PCB designs.
4926         PADS Importer - Zero sized pads are now discarded during import of pcb designs and libraries, with messages to the log file.
5052         PADS Importer - When importing PADS pcb designs and libraries, mapping every layer is no longer mandatory.
5188         PADS Importer - Differential pair rules are now more reliably imported from PADS pcb designs.
Output Generators: Output - AdvPcb3DPrint
4846         When creating a PDF in the OutJob from a 3d Print job, the PCB editor no longer keeps the board flipped. View BugCrunch report #387.
Output Generators: Output - Gerber
5118         An error when generating ODB++ from PCB designs that have components with invalid 3D Body Snap Point count has been fixed.
5283         An access violation that used to happen when generating ODB++ for PCB designs containing Embedded Board Arrays (EBA) that used mechanical layers > than Mechanical Layer 16 will no longer occur.
5302         ODB++ Output now correctly exports components that have the reference point different from any of the pads (e.g. component centre).
Output Generators: Output - ODB
5118         An error when generating ODB++ from PCB designs that have components with invalid 3D Body Snap Point count has been fixed.
5283         An access violation that used to happen when generating ODB++ for PCB designs containing Embedded Board Arrays (EBA) that used mechanical layers > than Mechanical Layer 16 will no longer occur.
5302         ODB++ Output now correctly exports components that have the reference point different from any of the pads (e.g. component centre).
5316         ODB++ output no longer generates incorrect image & eda package data for offset rounded pads. View BugCrunch report #734.

网友:
有条件的可试这个:

补丁包下载:
1.
D10.589.22577 to 10.600.22648... the Altium Designer Base module is not updated...可解压zip后直接替换文件../AD 10/system完成升级
引用 网友A:
600下载地址:  http://u.115.com/file/clqg5qql# (含升级安装说明)

2.  upto10.651.22821 补丁下载地址:http://115.com/file/e6v9kqqe#
最新安装包 windless和 lvjun0728 已提供下载,此补丁取自  lvjun0728 提供完整安装包。
内有安装说明,对原安装说明做了些纠正!此版本对出bom时汉字不全仍没有修正,但仍可通过我提到的方法让汉字显示完整
补丁补充到6.3G安装包后进行全新安装(即安装包内需包含Altium Designer 10.589.22577+upto 10.600.22648+upto10.651.22821这3个文档的整合)

对已下载 6.3G 完整包的 可以下载这两个补丁添加到6.3G后进行全新安装即可完成当前最新版本的安装

直接替换后版本没有显示,我当前是把版本信息导入实现版本正常显示的(若不想全新安装的可试下这样操作,若不能则建议全新安装)

网友:
    未见独立安装包

网友:
    有新版了

网友B:
    10.651.22821不错,插件可顺利安装,之前的10.589.22577插件总装不上去。

网友C:
    试了下 AD10.651 版, 输出材料清单还是一样丢失零件, AD10 一直是这样子, 你们用的怎样?是我人品有问题?
只好继续用 AD9.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下 AD10.651 版, 输出材料清单还是一样丢失零件, AD10 一直是这样子, 你们用的怎样?是我人品有问题? ...
    试了下 AD10.651 版, 输出材料清单还是一样丢失零件, AD10 一直是这样子, 你们用的怎样?是我人品有问题? ...
引用 网友D:

    就是“人品”有问题,多学习英语,并且要多写字母(大于等于最长汉字数量的2倍)...
这个我不是早就回复过当前避免此bug的方法。而且altium的工程师好像反馈了这个问题(可惜这版还是没有修正)
引用 网友E:

    开个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下 AD10.651 版, 输出材料清单还是一样丢失零件, AD10 一直是这样子, 你们用的怎样?是我人品有问题? ...

我的解决办法是新建立一个工程,然后将这些原理图PCB在重新加进来就不会出现丢元件了,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就是解决了。现在输出BOM不会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下 AD10.651 版, 输出材料清单还是一样丢失零件, AD10 一直是这样子, 你们用的怎样?是我人品有问题? ...

    你也可以输出CVS格式的BOM。

网友:
    升级这么快,也太不严谨了吧,不想做altium designer的试用品,真的有点怕用这个ad10,所以一直没用。再说了,软件也越写越大,硬盘容量大了,也不仅仅是用来做这个的吧。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F:
    crack乱码啊,破解不了啊,不能用,白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crack乱码啊,破解不了啊,不能用,白下了

    帅哥,那不是乱码,是俄文。

破解和这个附件基本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下 AD10.651 版, 输出材料清单还是一样丢失零件, AD10 一直是这样子, 你们用的怎样?是我人品有问题? ...

回复 网友C:
试了下 ad10.651 版, 输出材料清单还是一样丢失零件, ad10 一直是这样子, 你们用的怎样?是我人品有问题?
    只好继续用 ad9.4

    Altium Designer 10.577.22514 with All Plugins, Examples, Libraries【ISO_2.8G】
http://www.pcbbbs.com/viewthread ... &extra=page%3D1

Altium Designer 10.589.22577+upto 10.600.22648+upto10.651.22821【ISO 6.3G】
    http://www.pcbbbs.com/viewthread ... &extra=page%3D1

    昨天刚看到你发的附件,看到文档很规范,学习...
    通过我上面提供链接地址中提到的方法,可以规避你提到的丢零件的问题,暂时没时间整理,你自己先试操作下规避
    你若把第一行器件中的 字符 + 去掉后,你会发现后面列表将都会没有,但用我提到的做法正确显示后,再用模板导出就不会有问题

这个问题当前只在用模板时会出现你这里的丢失问题,不用模板输出时只是汉字显示不全(但料单是完整的)

总的来说,是AD在导出出错时停止了后面料单的输出(它要是加个警示就好了)

    通过我之前提到的方法,在汉字数量输出正常下使用模板输出料单会正常。

    ***********************************************************************

    结合当前文档的实际情况。规避方法为:

    只需编辑 器件 “O1 ”的 Description值“钉孔”为“钉孔____________”【注:这里的下划线 __ 实际为12个空格键】
(若你的汉字序列很长,不妨在钉孔后面接着输入如50个、100个...空格应该足够了吧)

保存文档,通过模板输出文档正常(料单中的空格通过模板输出时会被自动取消掉_即对你的料单输出没有影响。注意:若不通过模板空格不会被自动取消!)

    -------------------------------------------------------------------------------------------------------------------

网友:
引用 楼主:
帅哥,那不是乱码,是俄文。

孤陋寡闻了,呵呵呵,谢谢啦!

网友:
回: wanghanq & tzwhzf

AD10.651早已卸载了,等下一次有新版发布时再试试您提供的方法......

网友:
:D:D:D:D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651.22821不错,插件可顺利安装,之前的10.589.22577插件总装不上去。

请问,插件那里有可以共享一下吗,,我的导入没有任何格式,唉,,想到入都不行

网友:
AD10.700.22943 发布了,大家试下是否解决了清单丢失零件问题?

网友(2011-10-22):
AD10.700.22943 试用中,已解决了输出清单丢失零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