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走线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

楼主(2011-09-22):
如图DEL,在此处为何会出现一个禁止走线,而这个区域也无法选中。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而且这个区域也不是keepout,如图1 图2

网友A:
是不是从CAD里面导过来的汉字,CAD图有汉字,导进PADS就会这样,如果是,你可以只选TEXT,进行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从CAD里面导过来的汉字,CAD图有汉字,导进PADS就会这样,如果是,你可以只选TEXT,进行删除

嗯 嗯 ,谢谢指导。是哦,通过PADS导出DXF后,发现那个区域确实有个东西,但不能确定是什么。如图

然后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东西在PADS中既无法选中,也无法显示

附件是无法走线的一块区域

楼主:
再次谢谢shasha248。找到原因了,导出DXF后在CAD中显示为TXT
原来在PADS中line width是0
呵呵,希望大家不要犯我这个错误

网友(2012-02-23):
谢谢分享,我也碰到一次导EMN进来,因为板框的过孔上带有“HOLD”的字样,属性是copper,还跑到封装里面去了,但默认设置是不显示的,结果这个孔的附近总是不能走线,后来把所有项全部显示,才发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