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库中光孔如何制作?

楼主(2011-09-22):
各位大虾,高手们,我在做一个封装库,有几个孔是定位用的,不需要焊接,这样的孔该如何制作的?
我是想做成光孔,就是没有焊盘的,只是在PCB板上打个孔而已。在allegro的工具Pad_Designer中,
比如孔的直径是2mm,并设置成non-plated,但焊盘就不能设置成2mm,否则会提示报错。不知道大虾们在
封装中该如何设计这样的孔呢?不胜感激啊

补充内容 (2011-10-1 20:28):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建议,谢谢!

网友:
应该只是警告,不要管,存起来就可以用

网友:
过孔有错很正常,不理它

网友(2013-07-18):
    正常情况下焊盘要比钻孔大一点,你设置成一样大会有报警产生,但没问题,保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