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怎样画非金属化孔

楼主(2011-09-22):
大家好,有个问题需要帮助

altium designer中怎样画非金属化孔,只是一个固定孔。孔壁不需要金属化。

网友:
PLACE                          PAD
                   PAD 有孔径,有属性PLATED的钩选取消,就是非金属化的孔。

网友:
焊盘的内径和外径一样大就是了。

网友:
我比较常用3楼的方法,不过在机械层画个圆,再说明下,也可以。

网友:
PLACE  _ PAD             PAD 有孔径,有属性PLATED的钩选取消,就是非金属化的孔。

网友:
    不知PCB厂家通常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
    像4楼所说的,在机械层或者禁止布线层画一个圆即可,也不用文字说明

网友:
    画圆也可。但保险的还是放个通孔焊盘。把内外径改成一样大,再把PLATE取消掉。。。这样说明都不用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