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layout 咨询

楼主(2011-09-22):
本人新手,想问下,当原理图导入后,有很多的信号线,大家一般先lay那些部分的信号线,怎么感觉自己现在lay,就是把线连起来,不知道应该先lay哪一部分,哪一部分后lay,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独行,很累,没师傅带?先布局,后预布线,后正式走线,后优化。慢慢的,不能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行,很累,没师傅带?先布局,后预布线,后正式走线,后优化。慢慢的,不能急。

确实没师傅带啊!哎 只能自己学了。

想问下预布线什么意思,不是已经有飞线了吗?

优化是怎么操作,举个列子吧!

还有就是电源线和其他信号线都有时该先lay哪个呢    如果先画其他信号线时,该怎么样给电源线预留空间呢?

另外给个QQ吧,带带我 哈哈! 我的QQ550308653

问了这么多,不好意思啊 !

网友:
预布线:我的理解,就是先定好走线的流向。把整板的基调给定好。
优化: 线全走通后,后边怎么合理怎么做。(这个合理,就要依据各个行业的大概标准了,灵活把握)。

电源的问题,在做布局的时候就该想好怎么走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一般先处理特殊线,比如时钟线、数据传输线、高频线等。
其他普通线要求不高就可以最后排。
去下载点资料慢慢看吧,简单说说是说不好的。

网友:
1.布局,AD的有交互布局功能的,可以按照原理图把每个电路模块放在一起,然后再把放好的电路模块放进板框,布局时最好先放大器件,如BGA,插座等,电源要着重处理,一般要靠近板边或者视情况而定。
2.布局优化,布局好了要进行优化,这很有必要,主要是控制器件之间的距离,调整飞线,不要让飞线太绞,那样会为后期不布线带来麻烦,当然,这一切操作都要作训电路规则的。
3.布线,里面很多学问,注意数字模拟电路的控制,走线时不要走在对方区域,这在布局时就该想到的,注意特殊信号线的处理,如晶振,DDR,LVDS等高速信号线,要控制阻抗,并且给予完整的电地参考平面,尽量少打孔等,必要的话还要做好组内组间的等长。
4.布线优化,主要是修改走线,使其最短,不要绕弯路,不要走在电源区域等等。下班啦!

网友(2012-01-12):
没人带    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