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中拖动复制

楼主(2011-09-23):
请问如何在PCB中拖动复制一个元件?

网友A(2011-10-26):
选中用橡皮图章CTRL+D,或CTRL+R,个人认为CTRL+R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用橡皮图章CTRL+D,或CTRL+R,个人认为CTRL+R好用

高手啊。厉害。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用橡皮图章CTRL+D,或CTRL+R,个人认为CTRL+R好用

学习了!请问一下什么是拖动复制?和Ctrl+C有啥区别啊?是不是通过一个Ctrl+R命令就可复制出来多个元件?

网友A:
就是不用点复制,直接就可以粘贴因为它直接就在粘贴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用点复制,直接就可以粘贴因为它直接就在粘贴板上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