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问题求解!

楼主(2011-09-23):
Checking for Compatibility with SDT
ERROR:  [DRC0030]  Page name greater than 8 characters. 485_ALARM
                    SCHEMATIC1, 485_ALARM  (0.00, 0.00)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你一定要 DRC 做到 Compatibility with SDT 嗎?
SDT 是舊版的的 ORCAD 格式 (應該是 DOS 時代的產品)
所以建議 DRC 這個 Compatibility with SDT 選項可以不打勾。

SDT 要求頁面名稱不可大於8個字元,頁面名字盡量不要符號。

楼主:
那我就不选它,可是出网表还有问题?我晕呀

网友:
把錯誤表貼出來,讓大家來幫你看看錯誤在那兒?

楼主:
Checking Pins and Pin Connections

--------------------------------------------------
Checking Schematic: SCHEMATIC1
--------------------------------------------------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Checking Off-Page Connections

Checking for Invalid References

Checking for Duplicate References

Reporting Off-Grid Objects

Reporting Ports

Reporting Off-Page Connections

Reporting Globals
    V5
    V3.3
    GND_POWER

Reporting Net Names
    JDQ1
    ALMOUT1
    N21932
    N22400
    N22961
    N22844
    N10086
    N50486
    N28023
    N18306
    N28952
    N29196
    GND_POWER
    485+
    485 DE
    ALM IN1
    ALMIN4
    ALM IN3
    ALMIN7
    485 TXD
    ALMIN2
    ALM IN2
    ALMIN3
    ALM IN6
    COM1
    ALMIN1
    ALMIN8
    NO1
    ALM IN7
    ALMIN5
    ALM IN5
    V3.3
    V5
    ALM IN4
    ALM IN8
    ALMIN6
    485-
    N29775

Checking Visible Unconnected Power Pins

Checking Misleading Tap connection

Check Bus width mismatch

网友:
DRC 沒說有錯啊

楼主:
看检查是没有错,就是不能出网表,版主呀,怎么回事呢,没有找到原因! 提示:Error: Netlister failed. Please refer to Session log or netlist log for detai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