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制作自己的菜单怎么么做?

楼主(2011-09-23):
我想制作一个自己的菜单,我只会在改allegro.men的文件,但是我不想每次换个版本就要修改菜单文件麻烦。我想通过自己的需要按快捷键弹出自己的菜单来,请问怎么做啊?

网友A:
1.使用用axlUIMenuDump函数输出当前的菜单文件
2.在菜单文件中添加自定义的菜单内容,保存.
3.使用axlUIMenuLoad函数载入更新过的菜单文件.

菜单文件格式可以参考algroskill.pdf文件

楼主:
版主小弟不才那档案是英文的看不懂,能否给源码参考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用axlUIMenuDump函数输出当前的菜单文件
2.在菜单文件中添加自定义的菜单内容,保存.
3.使用axlUIMe ...

版主,我英文不好能否给个源码例子参考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用axlUIMenuDump函数输出当前的菜单文件
2.在菜单文件中添加自定义的菜单内容,保存.
3.使用axlUIMe ...

1.使用用axlUIMenuDump函数输出当前的菜单文件
2.在菜单文件中添加自定义的菜单内容,保存.
3.使用axlUIMenuLoad函数载入更新过的菜单文件.

好心的版主帮帮我吧,上面两个函数我都会用就是菜单栏不知道如何插入Help前面。请问版主还用什么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