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元件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9-23):
元件的封装是我自己用pads画的,但是导入时却多了一个外框(如下图所示),再右键点编辑封装时那外框不管怎么样都选不着也删不了,都把我搞晕了,到底是什么回事?

网友A:
    把封装传上来看看。
另外楼主建封装,要将基准点放置在封装的正中心。中间的横线(PIN1-PIN2) 不要压在PIN 上。

网友B:
    编辑此封装,进入过滤器filter设置,设置为所有层、所以东西都可选,然后再去点击那个线框,看是否能选上。

网友C:
    估计是2D line 画到别的层上了  颜色全部元素都点亮 找到祸根,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辑此封装,进入过滤器filter设置,设置为所有层、所以东西都可选,然后再去点击那个线框,看是否能选上。

按你的方法我也试过了,还是选不上,而且这次我进入编辑封转时还弹出了另外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2D line 画到别的层上了  颜色全部元素都点亮 找到祸根,删...

    你说的我之前都试过了,不行的;你要清楚我想删除的是那小线性的外框,而不是我自己画的那个线性,我画的那线框一切都正常,就是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小线性外框就是选不了更谈不上把它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封装传上来看看。
另外楼主建封装,要将基准点放置在封装的正中心。中间的横线(PIN1-PIN2) 不要压在PIN ...

    基点的位置应该有几种放发,我那问题我想与基点没什么关系,封装我传上,你看看。先说明那外框是在做PCB时或在PCB中点右击进入编辑封装时菜会有那个外框,直接进入封装制作界面里打开那封装是没有那外框的。 Libraries.rar (824 Bytes, 下载次数: 17)

网友:
    这个库导入进去是空的,里面没有元件,你可以存成PCB上传上来

网友(2011-10-27):
    你建库的时候哪里搞错了,我编辑你的Part的时候提示这是一个Die Part decal ,所以不能编辑这个Part,焊盘都选不中,更不用说那个细线框了。

网友:
    慢慢找吧,其他层面肯定有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