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2阻抗匹配问题,板子加工

楼主(2011-09-23):
小弟有个关于DDR2阻抗匹配的问题,想请教做板子的大牛。大家都知道,做DDR2的时候都加个源端端接电阻,通常有22欧或33欧的,这个根据仿真确定的。目前我见到两种形式,有点疑问,还请有经验的大神指导啊:

1、见过没有加源端端接电阻的,他们说在加工板子的时候,让加工厂对单端线进行调整了,做成了50欧的匹配,这种方法可行吗?

2、更常见的是加上源端端接电阻,那么以后加工板子的时候,单端线的阻抗还要匹配成50欧吗?就是要不要让工厂对这个线做50欧的匹配;

板子的整体阻抗50欧。

楼主:
没人吗?自己顶一下,求高手!

网友:
    DDR2数据组有片载端接,可以软件设置成50、75、150R三种也就是传输线可以是75、50、150R与之相对应。其它没有保守点加串阻做源端端接。

网友(2012-06-10):
    以上觀念都不正確 , 或多或少可能會出問題
1. 讓工廠做阻抗匹配的想法一開始就不對了, 阻抗匹配是要看系統 , 不是看把電阻擺前面或放後面. 放不同的位置這個阻抗都不一樣. 用戴維寧等效電路來看阻抗就可瞭解問題點.
    2. 因為上述問題 , 因此要掛載的終端電阻值也會因此而不同. 這還是要做 SI 分析才知道那個位置及那個數值的電阻最合適.

加掛終端電阻會提告系統阻尼因數 , 波形會因此而減少震盪與反射 , 但加得太高 , 則訊號爬升緩慢 , 也不行.
擺放得位置不對 , 造成輸出阻抗與負載阻抗不平衡 , 那就會形成反射 , 對訊號品質也是一個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