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检查PAD有无阻焊的SKILL

楼主(2011-09-23):
    最近用allegro作图时,发现有此PAD没有加上阻焊,真是要命!希望能者帮忙写个skill

网友:
    这个出一个gerber然后叠在一起比对颜色最方便了

网友A:
    ;试试下面的
    axlCmdRegister("padlyr" 'padnolayer)
    procedure( padnolayer()
    let(()
            axlShell("done")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onButtons '(noall pins))
            axlAddSelectAll()
            axlHighlightObject(axlGetSelSet() t)
            check("pin/soldermask_top")
            check("pin/soldermask_bottom")
            axlClearSelSet()
            axlShell("done")
    ))
    procedure( check(pin_layer)
    let(()
                    all_pad= axlGetSelSet()
                                    foreach( pad_a all_pad
                                            if(axlDBGetPad( pad_a pin_layer "REGULAR") -> figure != nil
                                            axlDehighlightObject(pad_a t) nil)
    )))

楼主:
    谢谢三楼  lhycmyy_hawk  ,确实可行,运行padlyr命令后,有高亮出没有阻焊的PAD,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下面的
    axlCmdRegister("padlyr" 'padnolayer)
    procedure( padnolayer()

    load(''padlyr.il")

    E- Command not found: padlyr

    ???

网友: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axlCmdRegister

网友B(2014-06-10):
引用 网友A:
    ;试试下面的
    axlCmdRegister("padlyr" 'padnolayer)
    procedure( padnolayer()

    1.请问 你是否有 关于介绍怎么用 “check”的资料,能否发给我一下。
    2. 如果 dip的零件只开一面是否不会高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下面的
    axlCmdRegister("padlyr" 'padnolayer)
    procedure( padnolayer()

    謝謝大師,測試可以使用

    若想要變更條件為
    阻焊若沒大於drill hole 2mil,則會被highlight
    該如何寫~~可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请问 你是否有 关于介绍怎么用 “check”的资料,能否发给我一下。
    2. 如果 dip的零件只开一面是否不 ...

    已解决,多虑了!

网友(2016-10-26):
    很方便,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