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孔做法

楼主(2011-09-23):
请教下,在pads中,如果制作卫星孔(就是像电脑主板上的螺丝孔,在周围有钻孔的)?

网友:
放一个焊盘就可以,再加上过孔

网友:
高手请进

网友A:
不知附件是不是你想要的。

787 Bytes, 下载次数: 294,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2013-09-05):
引用 网友A:
    不知附件是不是你想要的。

    是的是的,也是我想要的,多谢分享。

网友(2014-04-01):
    卫星螺丝孔?

网友:
    不是很懂螺丝孔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

网友:
    分布和重复+极坐标 就搞定了

网友(2020-05-05):
引用 网友A:
    不知附件是不是你想要的。

    多谢多谢!

网友:
    做一个大的通孔,在通孔焊接环上放小的过孔就可以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