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9.3不能移动网络或者器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9-24):
    关于pads9.3移动网络或者器件的时候弹出一个对话框,如下图,请问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弹出的对话框中写着“YOU DO NOT HAVE THE OPTION NEEDED TO MOVE THAI OBJECT TYPE"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估计是你没选好吧。因为它有个叫过滤器的东东。有时你选中一个焊盘,但它又是做成一个元件(如测试点),当然,它不会让你移动一个元件的一部分了。试试用右键,选中元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没选好吧。因为它有个叫过滤器的东东。有时你选中一个焊盘,但它又是做成一个元件(如测试点),当 ...

    还是不行啊,都试过了,只能重新装试试看了,

    谢谢

网友B:
    以前我遇到过不能拖动来移动器件,但是能用ctrl+E来移动,后来发现是与翻译软件的屏幕取词有关,把翻译软件关掉就OK了,仅供参考。

网友(2012-02-16):
    4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俺没有遇到过,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看一次图片?

网友:
    软件没装好吧

网友:
    不是设置成了保护网络了吧

网友C(2012-07-11):
    同样的问题,我已经证实,原因是你的pads没有破解成功.......再破解一遍吧,兄弟!

网友(2012-11-17):
    我也遇到1楼的情况,哪个前辈能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我已经证实,原因是你的pads没有破解成功.......再破解一遍吧,兄弟!

前辈,我也与到了1楼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3-08-10):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遇到过不能拖动来移动器件,但是能用ctrl+E来移动,后来发现是与翻译软件的屏幕取词有关,把翻译软件 ...

顶起来,这个翻译软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