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过孔做了FLASH焊盘,为什么过孔在板子里就是更新不了?

楼主(2011-09-24):
    给过孔做了FLASH焊盘,为什么过孔在板子里就是更新不了?不显示FALSH连接的方式?在SETUP 里已经将THERMAL pads 打开了?

网友:
    1:看via封装上flash加上没
    2:更新via

楼主:
    via封装上已经加上了,但是在板子中看VIA的属性时,在thermal relief 那列却显示的是方形的,而不是flash

网友:
    内层 外层
正片 负片

楼主:
    GND,VCC用的都是负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