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互布局

楼主(2011-09-24):
各位你们是不是也在allegro里面选中元件后原理图里为啥没反应呢

网友:
高亮一个器件,原理图自动高亮并跳转到那一页,小心高亮网络,尤其是地网络,一高亮原理图就死了

网友A:
allegro本身处理数据的能力就很差,如果选择pcb就高亮原理图的话你平时操作pcb的时候原理图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本身处理数据的能力就很差,如果选择pcb就高亮原理图的话你平时操作pcb的时候原理图就死了!

多谢版主的回复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