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ncept HDL to Expedition设计流程问题

楼主(2011-09-24):
网上的资料上看到,在中兴(ZTE)公司原来使用
concept  HDL+allegro流程设计PCB
现在另外又使用
Concept  HDL+ Expedition流程设计PCB
对Concept HDL+ Expedition流程不是很明白,
请教斑竹和诸位大虾:Concept HDL导出何种网表,让 Expeditio能导入。谢谢

楼主:
偶感   Bridge:桥
Cadence和Mentor Graphics两大主流EDA软件的
互通之桥:
高速互连互通之桥。
当今Layout的趋势是:
如现在发达的高速公路网一样:高速互连互通。
两大主流EDA应顺当今世界大融合的形势,
顺势而动  顺势而为

互连互通

网友:
ZTE是做了一个接口,可以从allegro 与exp互转,比mentor官方发布的要更符合公司的需要,更好一些

网友:
其实中兴走的是concept——allegro——wg——allegro流程

网友:
我记得有个高手能够做只用一套原理图库就能做到dxdesigner——allegro和dxdesigner——expedition流程

网友A:
版主讲讲怎么实现dxdesigner——allegro和dxdesigner——expedition流程

楼主:
其实ZTE的Layout是以Concept HDL-Allegro流程为主,用Expedition也没多久,采用Concept HDL-Expedition流程是了为兼顾以前的原理图设计.偶刚在Expedition门外窥见其行云流水的布线艺术(MENTOR视频),为之心动,才欲投其门墙.因MENTOR版本的问题,才装好EE2007.5,原想走Dxdesigner——Expedition流程 ,再走Dxdesigner——Allegro流程.据网上介Dxdesigner画原理图好用,兼容性好,与Viewdraw一脉相继.虽没见过其真面目,亦想一睹其神采,才执着Dxdesigner.不想困难多多.无可奈何,只好走OrCAD Capture——Allegro流程和OrCAD Capture——Expedition流程。回想这几年的EDA自学历程,又无美人相伴,倍感艰辛和孤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讲讲怎么实现dxdesigner——allegro和dxdesigner——expedition流程

我只能实现dxdesigner——allegro流程或者是dxdesigner——expedition流程,不能共用一个库!dxdesigner——allegro流程只能走netlist流程,这个和orcad一样的,只要把cell name填上allegro的封装名字就好;dxdesigner——expedition走的是cdb流程,虽然cdb搜索的是part number信息,但是cell name属性同样起作用。

网友:
我曾经走过一次dxdesigner to Allegro, 没成功就没再尝试了。找机会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实现dxdesigner——allegro流程或者是dxdesigner——expedition流程,不能共用一个库!dxdesigner— ...

"我只能实现dxdesigner——allegro流程或者是dxdesigner——expedition流程,不能共用一个库!"

不能共用一个库是啥意思?不能用同一个central library? dxdesigner——expedition流程用library manager,而dxdesigner——allegro流程用local library?

网友:
把allegro的封装和experience的封装做统一命名就能使用一个库

网友:
统一命名,库也是用2个库呀

楼主:
MENTOR的建库流不一样,有三个建库流程:Dxdesigner-Expedition(DX-EX), Designe Capture-Expedition(DC-EX), Expedition only,用三个建库流程建中心库,彼此不能共享.DXdesigner-Allegro流程没有走过.OrCAD-Expedition流程只能用Expedition only建库流程建立的中心库.这也是MENTOR EE学习的独特之处,当初学习时就走了弯路,把流程搞混了,还以为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