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器件库更新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1-09-24):
做了一个SOT89封装的库,正确的导进了PCB板中,但是发现有个pin尺寸错误,所以重新做了封装。并把原来lib文件的关于SOT89的库信息全部更新为了最新的这个。结果通过以下方法更新封装都没有成功:

1、通过place——update symbol    失败
2、删掉了器件,通过place manually或者quickplace放置器件    失败
3、先检查了database check 以及tools——padstack——refresh,然后又分别重复上述步骤    失败

可是重新建一个pcb文件,导网表,放器件却是正确的。
其中失败时产生的图像一,需要的如图二

请大家给找找错误,在线等,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本地库还存在一个旧的封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本地库还存在一个旧的封装呢

我失败的那个图像,是我没有建过的一个库文件。
难道是旧的和新的,会无缘无故的自动合并?搞不懂
再一个如果有旧的封装的话,我新建一个pcb,我觉得也应该会出错。并且,我每次都会设置一下path的。。。

楼主:
请大家给点意见,也帮我看看我的那几种方式有没问题,给个意见对还是错?
难道器件的库变动了焊盘,就需要全部重新搞?

网友B:
更新时,把database给去掉勾,勾上library.然后再用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时,把database给去掉勾,勾上library.然后再用update。

你的意思是place——manually——不选择database,选择library,然后再去选择package symbol栏,结果跟以前一样。
还是原来那个错误的图像。
有谁方便啊?我远程操作看一下,QQ819535006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place——manually——不选择database,选择library,然后再去选择package symbol栏,结果跟以 ...

并且我也已经经过tools——padstack——refresh了

网友B:
你说下你操作的步骤?看看有没有问题?
要不发给我,我操作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下你操作的步骤?看看有没有问题?
要不发给我,我操作看看了。

可以啊,你的联系方式是?方便说一下QQ吗

网友B:
发在你这个帖子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在你这个帖子上吧。
涉及保密的话,就设好密码。、
我绝对不会外传。

呵呵是确实是保密的信息。
我说一下我的步骤吧:
我首先是把SOT89的库信息都删掉了,然后把新建的sot89的所有信息都拷贝到了我的lib文件下。
然后按照你说的,我通过place去掉了database然后选择了library,又通过tools——refresh。
最后又去放置器件,结果就是那个图像了。

网友B:
我首先是把SOT89的库信息都删掉了,然后把新建的sot89的所有信息都拷贝到了我的lib文件下。
然后按照你说的,我通过place去掉了database然后选择了library,又通过tools——refresh
最后又去放置器件,结果就是那个图像了

红色字体处,用update来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首先是把SOT89的库信息都删掉了,然后把新建的sot89的所有信息都拷贝到了我的lib文件下。  ...

o 是place下面的update symbol吗?
还是不成功。
是不是因为我改这个库的时候,没有全部重新建,因为对于sot89封装,有两个pin,尺寸是对的。所以我直接借用了。
不过想想按理说不会错。SOT89下面特殊的地方就是有一个shape文件,我重新建好后,更新库的时候,可以看到正确的库图形,并且新板子这个库是对的。可是以前的就是错的。。。。

网友C:
呵呵,Allegro有时是会把人整疯的,楼主的,我遇到过,但我忘记了怎么处理,其实就是对于你这个文件来说那个错pin具有了最高优先权.就这个问题. 那个pin已经软件自动存在了某某安装路径下了,而并非你的关联的路径.慢慢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Allegro有时是会把人整疯的,楼主的,我遇到过,但我忘记了怎么处理,其实就是对于你这个文件来说那个错pi ...

啊,终于有人说遇到过这种情况了,我以为我的操作有问题呢

网友:
让我想想,周一回复你!

网友B:
操作步骤:
1:首先是把SOT89的库信息都删掉了,然后把新建的sot89的所有信息都拷贝到了我的lib文件下
2:把database里边的sot89拿出来
3:通过place去掉了database然后选择了library
4:update package.

对于14楼的说明,我不赞同。
对于 package整体来说,pin或其它东西都不会再启单独的作用(不知道这样说,能否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步骤:
1:首先是把SOT89的库信息都删掉了,然后把新建的sot89的所有信息都拷贝到了我的lib文件下
2: ...

第二步,怎么操作呢?是不是就是把原来那个错误的放在板子里?

此外,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只要新建的这个焊盘,名字与之前那个不一样,然后再去生成SOT89,就是可以的。
所以我在想如果通过database把原来的焊盘记忆消除掉,估计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来实现?

网友B:
是的,把错误的拿出来。

可以把焊盘记忆消除掉。就是焊盘repla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把错误的拿出来。

可以把焊盘记忆消除掉。就是焊盘replace。

我先勾选database,然后放置了旧的SOT89,然后又通过勾选library,update SOT89。
还是失败的,怀疑这样做,替换不掉原来的SOT89的焊盘

网友D:
你试过这么多方法了啊,试下把器件删掉,重新导入网表看看?做实验注意先备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过这么多方法了啊,试下把器件删掉,重新导入网表看看?做实验注意先备份哈。

呵呵试过了,我把这个器件的footprint更改后再导网表也试过了。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我以前碰到这种封装部分错误都是直接在原文件里面改,然后UPDATA封装焊盘,在到PCB里UPDATA元件就可以了,把PAD更新也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