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ERO 生成光绘文件出问题,请高手解答(已解决)

楼主(2011-09-24):
PCB图

生成光绘后的图,
生成光绘后所有的过孔可见,所有顶层铜皮可见,听出元件的部分焊盘和部分走线可见(见图左半部分可见,右半部分消失)。
请高手解答。

生成光绘的设置。
软件版本15.51 ,windows xp

谢谢2楼的,用你的方法解决问题,在这之前,我用顶层生成负片,得到的光绘如下图,
当时我很疑惑这啥玩意,就知道哪里没搞对。

网友:
猜得,是不是楼主单位设置问题,film size限制是24x16,下面单位是mm,比较小啊;没解决的话楼下兄弟继续

网友:
我也出现过光绘文件出不全的,但是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看看manufacturing——photo outline是不你要出的数据都在这个框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