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12mil/18mil是否可行的问题?

楼主(2011-09-24):
之前做的设计用的过孔是12mil/24mil,就是孔径12mil,焊盘24mil,由于设计需要缩小,想请教设计成12mil/18mil是否有问题(就是单边只有3mil的铜)?

楼主:
刚才查了下,如果这样设计的话意味着(18-12)/2=3mil线宽的加工能力(过孔就是不偏),可以这样理解么?

网友(2011-12-28):
不可行,因为钻头高速旋转,外环太小的话会把环钻破,或直接损坏掉,所以每个工厂都有最小焊环要求,能做每边4的工厂已经很难找了。如果真的要18外环,建议你内环为8更好。8/18的钻孔,板不要太厚(1.6以下),还是比较容易加工的。

网友:
    单边最少要大6mil吧

网友:
    单边最少要4MIL吧,这个要看板厂加工能力了!

网友(2012-03-24):
    4mil的单边

网友:
    楼上正解,批量不要少于4mil

网友:
    现在3mil 很多厂家都能做。。就是成本会加

网友(2012-12-13):
    18mil/30mil 做过     12mil/20mil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