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3 Pspice

楼主(2011-09-24):
我安装了cadence16.3,为什么不能进行Pspice仿真,Pspice工具栏呈灰色,并且菜单栏中无Pspice选项!

我用的是项目是Analog or Mixed A/D!

是不是我安装破解没完全成功呢?

网友:
16.3 的破解要看是哪個版本的破解方法,不過只要 ORCAD 能夠正常運作,通常 Pspice 應該是正常的。
有可能是你打開 DSN 文件方法不對,造成 Pspice 不動作。

請試試看先將所有文件關閉,並且刪除 OBJ 文件,然後 File -> Open -> DSN 文件,打開 DSN 文件,此時應該有個畫面要你選擇運作方式,請選第一個選項 Analog or Mixed A/D 運行。

网友:
有些破解版,如果要用pspice,是对pspice单独破解。
一般文档里边有说的。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求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求解决办法,谢谢!!!

我重新装了一下软件,在安装时注意选中所有的产品,现在问题解决了,能仿真了!!

希望你也早日解决!

网友B(2011-10-26):
我显示破解成功的,有serial number,但就是不能仿真,有人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显示破解成功的,有serial number,但就是不能仿真,有人懂吗

之前我的 16.3是使用 SHooTERS 破解的,使用起來都 OK。
目前我已經更新到 16.5, 用的是不同的破解版本,沒有 serial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