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ar中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1-09-25):
大家好,想问一下polar中1A2B1R的R是个什么意思啊?

网友:
软件上有说明。
指的是两根线之间填充介质的介电常数。

网友A(2011-10-25):
请问1A是指的两根线正上方介质的介电常数吗?1B指的是两根线下面的介质的介电常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1A是指的两根线正上方介质的介电常数吗?1B指的是两根线下面的介质的介电常数吗?

不是的,1A是指到顶层要经过的介质层数,1B是指到底层要经过的介质层数。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只供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1A是指到顶层要经过的介质层数,1B是指到底层要经过的介质层数。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只供借鉴。

谢谢!应该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