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打开pubkey1.30.exe?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1-09-25):
(图片)

楼主:
把pubkey、pubkey1.3.exe和ToolsPubkey.bat放到Cadence\SPB_16.5\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Pubkey.bat,                        在这一步出现的这个问题

楼主:
我也有打补丁

网友A:
说过了这个是正常的,你上面那个tc180。dll的错误才是错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过了这个是正常的,你上面那个tc180。dll的错误才是错得!

这个图是我把破解步骤重新操作一遍时出现的页面,可是第一次只出现了不能打开pubkey1.30.exe 啊     但是打开时还是提示没有license

网友A:
破解了后即使重新运行pubkey也不会提示错误的!把你的port@hostname添加到用户的CDS_LIC_FILE变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了后即使重新运行pubkey也不会提示错误的!把你的port@hostname添加到用户的CDS_LIC_FILE变量中

好的  国庆放假在试一次    谢谢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