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如何多人合作布线(海明博说的很不详细)

楼主(2011-09-25):
按照海明博公司说的,我无法添加sub_draw文件?这么高?

网友:
你不说清楚,别人也没法帮啊?

网友:
...   是import/export subdrawing ??还是partition ?

网友:
一块板块多人合作,如果你被加到这个group中,就可以添加!

网友A:
使用软件ALLEGRO15.5
1.PLACE---DESIGN PARTITION---CREATE PARTITIONS---右击选择ADD SHAPE.画出区域。
2.PLACE---DESIGN PARTITION---WORKFLOW MANAGER 选择PARYITION_2,且选择SUPPRESS MAIL,然后EX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软件ALLEGRO15.5
1.PLACE---DESIGN PARTITION---CREATE PARTITIONS---右击选择ADD SHAPE.画出区域。
...

能不能在细微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在细微点啊

已经最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最细了。

那我试试哈 谢谢你

网友(点评):
这就种学习态度,悲催。。。